三极管基极电流与放大倍数

楼主(2024-04-23):
三极管基极电流是大的时候放大倍数大呢,还是小的时候放大倍数大呢?

网友A:
估计不大不小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大不小才好

哈哈,一看你就没研究过,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一看你就没研究过,和我一样

不和你一样

你是专家

网友:
不和你一样

我是砖家

打架时包赢。

网友A:
放大倍数指什么,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还是三极管本身的电流放大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指什么,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还是三极管本身的电流放大系数?

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这就是模拟电子技术的魅力啊,三极管工作状态有三个区,一是截至区,二是放大区,三是饱和区;在正常额定工作电压和电流情况下,三极管正常工作在放大区,放大倍数是基本恒定的。

网友:
纳闷,实在想不明白。
以前玩过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知道AGC就是利用电流放大倍数的变化来实现的,一个是减小电流,一个是增大电流。

网友:
小电流时候放大倍数大

网友:
放大时工作在线性区,必须要有合适的偏置电流,电流放大倍数基本恒定。

网友:
线性区基本恒定~

网友:
看13楼的曲线

网友:
现在很少玩模拟电子所以晶体管也用的很少,数字电路首选mos管.

网友:
没超出指标放大倍都最大

网友:
放大倍数是固定的,是基极和集电极的电流比例(npn),不同型号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才不同。

网友:
普通的三极管,不大不小的时候放大倍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