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一年开6000公里的卡罗拉 多久保养一次好?

楼主(2024-04-23):
保养手册上写着,10000公理一次,如果一年开不到10000,那就半年保养一次,,那我这个是不是要半年保养一次?如果前三年不按时保养,出了问题是不是不保修?

网友A:
前三年最好按规柜吧,我的过保,一年半都没去做保养了

网友B:
没出保就按照保养手册来吧,出保就1W/年来算,以前我的小F0是一年一换机油机滤,自己换了10年,里面还金灿灿的,用的狗东自营金吉星5w-40的.

网友:
没出保就按照保养手册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三年最好按规柜吧,我的过保,一年半都没去做保养了

4S店送了4次保养,,但是机油是最差的那种10W-30,,换好的要加钱  手册上写的是0W-20或5W-20机油

网友:
合格机油1-2万公里一换,虽然时间长了性能会下降,一年左右还是可以用的,是不会引起过度磨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出保就按照保养手册来吧,出保就1W/年来算,以前我的小F0是一年一换机油机滤,自己换了10年,里面还金灿灿的, ...

我用的狗东的龙润感觉也还行。大众polo

网友:
一年一换,可以稍微延长一点点,比如14个月

网友:
勤去四儿子店,他们最开心了

实际按里程就可以,比如你2年才开1w,那就2年换次机油,没有那么娇气的

网友C:
正常一万公里或一年一次,机油到时间也会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店送了4次保养,,但是机油是最差的那种10W-30,,换好的要加钱  手册上写的是0W-20或5W-20机油 ...

原来10W是差的啊,前两天买保险送保养,我看写的10W我直接放弃他家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一万公里或一年一次,机油到时间也会氧化

一年跑不到一万的,还是建议1年或者一年多一点去保养一次,我每次都换全合成的,差不多就是1年多一点去保一次

网友:
过保后就按1年或10000公里(按先到为准),未过保就按4S的半年或5000公里来保吧

网友:
比我家晶锐跑的多 天天开4年了吧 才跑了1w3  我暂时打算2年保养一次 全合成

网友:
保修期老实点按手册走,保修期按自己想法走

网友:
50神车,一年只保修一次!利害吧!

网友:
里程少就一年一次吧。不能再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店送了4次保养,,但是机油是最差的那种10W-30,,换好的要加钱  手册上写的是0W-20或5W-20机油 ...

不会吧,手册上写的是0W-20或5W-20机油,4S店送的保养用10W-30的??

网友:
没过保就老老实实的半年一保养,过了保你这条件用好机油两年保养一次都没啥事。不按手册保养的话,4s店真有可能拒保。

网友:
我的日产车让五千保养,我现在都一年半了还没有去,准备五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