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手机主板拆机的ufs3.1闪存有没有办法做成ssd之类的玩意啊

楼主(2024-04-23):
手机主板拆机的ufs3.1闪存有没有办法做成ssd之类的玩意啊,搞维修的,这些东西貌似拆了蛮多

网友:
很多人都去做U盘了,用NS1081主控,就是发热量大。
SSD的成品是见过,但空板不好找。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做优盘的到是有,我有个256G的就是UFS,读写都超300M,主控901R。

网友:
不太好做,要看是什么UFS,有些是有另外定义的

网友:
应该只能做U盘或者单芯片ssd,因为emmc ufs都集成主控了,多芯片ssd涉及到多主控间协调,实施起来比较困难,而且也没这个必要,不知道表述准不准确

网友:
做不了固态。可以上JMS901做优盘,速度不错。

网友:
ufs难度太大,sm3350固件不通用,菊花厂还有魔改定义芯片,没人有那时间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