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师兄制作]组装环形变压器版睿登RD6006P可调电源(一)

楼主(2024-04-23):
“我们不生产可调电源,我们只是零配件的搬运工”
一直想动手试一试用变压器做款可调电源,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折腾

废话不多讲进入正题。

(1)电源表头图片分享和简单测试(参数输入70V,输出0~60V,6A)

(2)变压器选定和测试(400W,50V1路+12V2路)

庆达环形变压器

(4)外壳的选定和布局加工(参考了坛友的制作在此深表感谢

(5)整流恒压电路制作和完成初品测试及改进

*到此出现事故1次,前面测试均是通过串灯插座进行测试的,电源启动时100W灯泡会短暂闪亮一下当时没有在意,
后来直插220V开机时表头亮了1下便熄灭了,检查后发现220V输入保险4A和50V交流输出保险6A全部烧断,百度一下
才知道启动电流浪涌,可能使用了2万UF整流电容导致,便增加了NTC保护部分(为了降低启动电流选用了16D-20,
因没有可以测试浪涌电流的万用表,使用了UT210E钳表人肉记录了数据不知准确否,原启动电流近4.8A改后为2.3A)

(6)成品展示和测试&问题点总结

经测试本次制作成品基本满足平时折腾的需要,比较符合自己的审美预期,个人算是比较满意的

发现的问题点主要有以下3点:
1.使用了环形变压器比较笨重达到5.8公斤,相对使用开关电源实在是太重了;
2.最终无法达到满功率输出(只能达到55V5A275W),可能是变压器功率不足或者其他原因;
3.因家中220V电压波动,整流输出电压最高时接近71.5V,虽然低于表头说明中不可超过72V但仍有隐患。

以上分享,感谢坛友观阅并提供建议,谢谢

1.[二师兄制作]组装变压器版睿登RD6006P可调电源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2.变压器版本睿登可调电源改善:降低输入电压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3.变压器版睿登可调电源再再改:更换新环牛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4.睿登可调电源环形变压器改造:拆线改电压并增加中间抽头(完结)

网友A:
二师兄出手阔绰啊,上来就这么一堆豪华配置

右边的电压电流表头能用是能用,就是和左边的睿登放一起比较,有点太朴素了

网友:
二师兄折腾得真不错,不走寻常路用上变压器了

不过右侧面板感觉用浅色的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出手阔绰啊,上来就这么一堆豪华配置

右边的电压电流表头能用是能用,就是和左边的睿登放一 ...

欢迎船长大驾光临,令寒舍蓬毕生光啊
面板尺寸所限,实在也没有啥需要的功能可以添置了
另外2个Led可以大有用处,一是显示初级变压是否正常方便维修,二是给电容放电

网友:
风扇进风口、出风口太小了。既然有钢网罩,不如机壳上直接开个网罩大小的圆洞

网友:
右侧直接上个功率计得了,成本差不多

网友:
变压器功率是不是小了,喂不饱吧。

网友:
既然用了DC-DC模块,那么用变压器供电是否没有意义?DC-DC本身就相当于开关电源了

网友:
睿登的这个电源,型号太多,我人都看懵逼了,分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可调电源收连接中波收音机供电有干扰吗?

网友:
电源组装的真漂 亮,变压器看着霸 气

网友:
有钱人有钱人哈哈

网友:
手艺真不错!示波器看看稳定性,纹波,大电流发热量应该比较大

网友:
先恭喜二师兄又添新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出手阔绰啊,上来就这么一堆豪华配置

右边的电压电流表头能用是能用,就是和左边的睿登放一 ...

船长没看到某张照片中有个黄色衣夹眼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长没看到某张照片中有个黄色衣夹眼熟吗?

不光有个大夹子,我还看到一把黄的暴力吹尘器

网友:
相比之下,红色胶木的那个测试盒子太丑了,需要改善

网友:
这成本够买一个二手中兴4850了吧,再加一点钱买个可调套件,光这个变压器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