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世嘉SMS模拟器移植到103,声音不正常

楼主(2024-04-23):
这几天把正点原子阿波罗V2 STM32F429综合例程的SMS模拟器移植到正点原子战舰V3 STM32F103,游戏画面还是很流畅的,就是声音不正常,不知道SMS的声音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采样深度是8位还是16位,试了几种都不太理想。
有没有人研究游戏模拟器的,共同探讨一下。

战舰V3 STM32F103 实验54 综合测试实验

楼主:
NES模拟器和SMS模拟器都改成全屏运行了,我手上是9341的屏,分辨率是240*320,可以全屏显示,如果是别的分辨率有可能显示有问题。

网友A:
你好歹说一下怎么个不正常法啊.

429 和 103 还是不一样的, 103 要跑应该要超频+跳帧吧.
PLL 时钟结构,总线速度都不一样.
最后再看 i2s 时钟(用示波器看吧是)是否正常,符合 dac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说一下怎么个不正常法啊.

429 和 103 还是不一样的, 103 要跑应该要超频+跳帧吧.

噪音比较大,429是用IIS把声音数据传输给音频解码芯片,103是用SPI把声音数据传输给VS1053,103有超频,8M的外部晶振,16倍频,超频到128M,也有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说一下怎么个不正常法啊.

429 和 103 还是不一样的, 103 要跑应该要超频+跳帧吧.

我准备把sms模拟器的声音数据保存为wav文件到SD卡上,然后再用别的播放器播放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求人不如求己,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