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T60换个BIOS钮扣电池

楼主(2024-04-23):
家里的T60一直放在家里给打印机用,让老爸给小孩打印一些资料用,上个星期老爸说,开机出错了。回家看了一下,是时间出错,BIOS的钮扣电池肯定是没电了。十几年的电脑,能用到现在也不错了。。拆机把电池取下来。当时在家里没有拍下拆机图。。里面的铝合金都因为进水,腐蚀出白色的东西了。装机的时候再拍一些图片。不得不说,THINKPAD的质量是真不错。。。

拆下来的电池带来公司这里,手上刚好有CR2032的电池,只不过是没有镍片的。手上又没有点焊机,只好有烙铁焊了。。前段时间刚好买了一瓶鹿仙子的多功能助焊剂。可以试试。

图片来一波:

原装电池和待换的CR2032电池

原装电池只有0.3V了。完全没电了。。

把镍片剪下来,留一点。

鹿仙子的多功能助焊剂和待换上的电池

原装电池,还带FSN码的。

新电池,标称3V,实际3.28V。

鹿仙子的多功能助焊剂和待换上的电池

换好的新电池和原装电池负极一面

换好的新电池和原装电池正极一面(正极面是大包围的一面。负极是小面。)

换上线后,再测一下电压。

用黑热缩管包一下。

等回家把电池装上的时候,再发一波T60内部的图片。。

网友A:
不用焊接,电流很小,胶布缠紧,

网友B:
新电池没有Rechargeable 的标识,不能充电,小心主板充电电池爆炸或者漏液

网友:
包装可以减少电池漏液,之前ThinkPad t61还可以用,做工可以,因为有防滚架比较重,结实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电流很小,胶布缠紧,

+1,我的破本这么干好几年了,屁事没有...

网友:
手上还有两个Tv60,现在闲置吃灰中

网友:
买一颗质量好一些的2032,再把两根正负极导线剪下来用电工胶布缠一圈,就可以装回去继续服役很多年了。。。

网友:
有条件用电池座比较好 下次更换电池方便

网友:
早期Thinkpad还是可以的,现在一言难尽

网友:
这电池焊接很容易爆炸,也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没有Rechargeable 的标识,不能充电,小心主板充电电池爆炸或者漏液 ...

原装的也不带充电,笔记本用的很少有充电的,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换好电池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
bios电池带充电么?都是用普通2032替换的

网友:
换电池后又能再战好长时间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没注意。台机的主板电池是不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没有Rechargeable 的标识,不能充电,小心主板充电电池爆炸或者漏液 ...

原装电池也没有标识啊。

网友D:
论坛不是人均点焊机  电子负载  可调电源  内阻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我的破本这么干好几年了,屁事没有...

+2 我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不是人均点焊机  电子负载  可调电源  内阻仪么?

我只有内阻仪。点焊机,电子负载都没有。可调电源用公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内阻仪。点焊机,电子负载都没有。可调电源用公司的。。

电容涨价太多,不划算了,可是变压器的又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