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收了一个很奇怪的固态硬盘 SanDisk Z400s 拔掉可以进入系统

楼主(2024-04-23):
请教论坛大神,我回收了一个闪迪的固态硬盘,256G的,很奇怪,电脑拔掉固态硬盘可以进入系统,插上固态硬盘就卡在启动界面,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的,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怎么修好这个固态硬盘?

网友:
主控挂啦吧

网友:
这个盘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A:
看标题,刚想说,远离闪迪,进来一看,假货

重新开卡吧

网友B:
同意4楼,重新开卡修复 。

网友C:
不奇怪,固态坏都是这个德行,只能重新开卡了,看看有没有开卡程序吧

网友:
试试重新开卡……我开卡救活了2个Z400s 128

网友D:
闪迪自己产颗粒,为啥会用海力士颗粒呢?

网友:
假的吧!颗粒和主控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迪自己产颗粒,为啥会用海力士颗粒呢?

李鬼...

-------------------------

网友:
拔掉旧盘,直接新盘看看是否没有系统或引导问题或分区问题

网友:
这个明显假盘。原装的是2246XT+4颗05446颗粒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固态硬盘有问题,所以卡在开机界面,拔掉当然就正常了。4楼说的很对,假闪迪,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刚想说,远离闪迪,进来一看,假货

重新开卡吧

可以发个开卡程序给我吗,多少钱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4楼,重新开卡修复 。

可以发个开卡程序给我吗,多少钱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奇怪,固态坏都是这个德行,只能重新开卡了,看看有没有开卡程序吧

可以发个开卡程序给我吗,多少钱我出

网友:
这个明显假盘. 重新开卡吧.

网友:
2256 是海力士的绝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个开卡程序给我吗,多少钱我出

2256K量产工具很好找的,随便搜搜就行,不用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56K量产工具很好找的,随便搜搜就行,不用钱

那你是大神了,所以说很容易了,我在论坛里面找了,百度也搜了,都没找到2256K,闪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