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无刷小风扇还可以

楼主(2024-04-23):
这个无刷小风扇还可以,一个18650的。到手就拆开换成砸金蛋撸的亿纬锂能25p.充电最高电压4.19V,自动停机电压3.0V。充电电流500ma,这些控制指标不错。带保护做的基本到位。换上的二个亿纬锂能25p的最小档运了正好20个小时。

网友A:
价格可以,之前买过类似的,可更换电池设计,无刷高转电机,价格高,最大档松下18650大概1.5小时

网友:
扩容后再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
500ma充满5000得10小时啊,可以增加一个4.2V口外接2A充电

网友:
现在的东西设计时,哪怕空间再大,都会故意限制你的改装,把内部空间割裂到很小

网友:
天气热了,小风扇正好派上用场

网友:
不错的,充电一晚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了,比我那个小熊的好多了,我那个是充电4小时,使用2小时,还只能装1个18650电池

网友:
这个小风扇多少钱

网友:
充电电路很容易烧

网友:
价格也还可以,充电太慢了改一下

网友:
没必要用这么好的电池吧。

网友:
无刷到底是几根线不是2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可以,之前买过类似的,可更换电池设计,无刷高转电机,价格高,最大档松下18650大概1.5小时 ...

实际是售价高,单相十字无刷并不贵,多绕组三相无刷才贵。楼主风扇希望别是有刷。

网友:
看不到电机。

网友:
扇叶少了如果是5叶以上就更好了。

网友:
两电池20小时,不错不错!

网友:
这空间够牛,达到严丝合缝

网友:
15楼抓住要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售价高,单相十字无刷并不贵,多绕组三相无刷才贵。楼主风扇希望别是有刷。 ...

看扇叶和后壳的距离基本可以确定是无刷的,看价格应该是十字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