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德力西逆变焊机

楼主(2024-04-23):
劵后不到80,没忍住买了一个,主要是太便宜了,现在国内成本控制的那是相当可以,一个二手拆机的1000w电源都比这个贵,巴掌大小,放桌面这不占位置,有空改个电源玩玩。

网友:
从设计到组装,再到包装,和德力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德力西和南极人差不多了吧,前几天红包买了个不锈钢镊子,想着应该可以,谁知道太垃圾啦

网友A:
不知能用几回?咱一百好几十买的一个,大约半年左右用了两三次,然后就爆了,淘宝商家还拒不赔偿,免费修都不愿意

网友:
我这个里面有6个大电容,820微法的,LZ的比我这更差

网友:
看起来不怎么样,和那些便宜山寨货区别不大,自从德力西啥都搞之后,东西质量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能用几回?咱一百好几十买的一个,大约半年左右用了两三次,然后就爆了,淘宝商家还拒不赔偿,免费修都 ...

这部分应该是辅助电源,不知道是啥的可能是稳压管,我猜的

网友:
这做工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做工用料都对得起这个价,能正常使用就值啦!

网友:
这类焊机是不是非隔离的?就是转换两插头二次端会不会有一根是火线那种?有点心动,用的不多但是方便携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部分应该是辅助电源,不知道是啥的可能是稳压管,我猜的

一次性爆了好几个元器件,包括功率管、光耦等等,坏的太多了,没修,所以还在吃灰。图片还是两三年前发帖用的

网友:
焊机价格确实便 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爆了好几个元器件,包括功率管、光耦等等,坏的太多了,没修,所以还在吃灰。图片还是两三年前发帖 ...

看看igbt管子和整流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没问题,其它的辅助电路全拆了,只保留驱动变压器。然后重新外挂个驱动模块,直接改可调电源玩。不过你的电容要先拆下来挨个测一下,很多小品牌说是4电容,8电容,很多都是假的套壳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有电容空位的可以加个电容吗

网友:
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
就这做工能有250安?2.5焊条勉强能焊接,也就是差不多100A左右!
马马虎虎偶尔用用罢了!
改个充电器或许能有2000W!还赶不上中兴4850电源功率大!

网友:
这个好用吗?时间长一点会烧掉吗?

网友:
单板机,老实说平时用用可以,用3。2焊条的话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就会炸机,所以真正干活的话,还是搞个好焊机才行

网友:
以前买过德力西的产品,商标是贴纸的,很容易掉。
这个焊机能焊不锈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