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铅蓄电池 / 电瓶 / 有没有在电瓶厂干过的TX ? 真正了解的?

楼主(2024-04-23):
极板上面象石灰的东西是啥?  正极和负极上的填充貌似不一样?
生产时的衬垫材料好象也分不同的2种?

网友A:
一边是氧化铅,一边是硫酸铅

咋的了?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做更耐用的电池,只要在极板填充料里加点镉和石墨烯粉末,这些印度翻新电池视频很多,配方也有!

网友C:
我干过三个月的电瓶厂厂长 这是手搓电瓶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123d4be7cc79249fb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边是氧化铅,一边是硫酸铅

咋的了?

灰色的板是铅  白色的板是二氧化铅

网友D:
9几年在一个小蓄电池厂看过,正负极极板的格栅都是用铅熔铸的,极板的填充材料分别是用水和硫酸加氧化铅粉调配的膏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是氧化铅,一边是硫酸铅

咋的了?

不懂啊, 所以问问大家

主要想知道生产上用的材料,

而不是理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做更耐用的电池,只要在极板填充料里加点镉和石墨烯粉末,这些印度翻新电池视频很多,配方也有! ...

个人制作的条件  一般来说不具备,

目前只是想知道些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色的板是铅  白色的板是二氧化铅

两位都比茶懂得多
只是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几年在一个小蓄电池厂看过,正负极极板的格栅都是用铅熔铸的,极板的填充材料分别是用水和硫酸加氧化铅粉 ...

只有在厂里干过的才可能知道

这个东西存在都一百多年了  可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

网友E:
学学巴铁老师傅,分分钟手搓一个铅酸蓄电池

楼主:
RE: 铅蓄电池 / 电瓶 / 有没有在电瓶厂干过的TX ? 真正了解的?
引用 网友E:
学学巴铁老师傅,分分钟手搓一个铅酸蓄电池

是喝恒河水有特异体质的印度人吧

这是他们手搓电瓶的先天优势  咱学不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干过三个月的电瓶厂厂长 这是手搓电瓶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L4y1a7N3/?spm_id_from= ...

果然是发光的三极管yoyo,声音太亲切了

网友A:
首先是铸造电极板栅,就是用来导电和支撑,之后涂布氧化铅膏,高温加压干燥,最初的正负极板都是一样的。
然后开始化成,就是把极板变成正负极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放在电解液里面充电,
正极氧化成二氧化铅,呈现棕红色,负极还原成海绵状的金属铅,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干过三个月的电瓶厂厂长 这是手搓电瓶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L4y1a7N3/?spm_id_from= ...

厂长不发些自己的东西,
油兔上我也看过
B站上的东西真是太烂了(普遍的)  乱抄、乱剪、乱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铸造电极板栅,就是用来导电和支撑,之后涂布氧化铅膏,高温加压干燥,最初的正负极板都是一样的。
...

感谢分享

虽然不能肯定你说的是否正确

手搓类的视频也看过几个  貌似最初已经区别正负极了?
难道是第一次充电的时候  根据DC电源极性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都比茶懂得多
只是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充电状态是正极氧化铅,负极铅
放电状态下是正负极都是硫酸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干过三个月的电瓶厂厂长 这是手搓电瓶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L4y1a7N3/?spm_id_from= ...

感谢,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发光的三极管yoyo,声音太亲切了

啊哈哈哈 我就知道有共同的粉丝   我那句话 是不是自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