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强制关机后固态硬盘变1M 还能取回数据吗?

楼主(2024-04-23):
大佬们,起来 发现电脑卡得动不了,长按关机重启后,变成这样了,还能取回数据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耐心解答,。目前丢失的是近期偷懒存桌面的文件,放弃挣扎了

网友A:
这个想要数据估计悬了~~~~

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放眼世界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要数据估计悬了~~~~

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放眼世界的真理~~~~

我以为重新开卡就跟重装系统一样,数据还在呢
您的意思是即使开卡成功,里面数据也很难找回是吗

网友:
存资料还得是机械硬盘,恢复的概率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开卡的话数据还在不在?

不在,,,,,,,,,,,,,,,,,,,

网友:
好像不开卡还能行吧。这个我不太明白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不要买这些杂牌存数据。

固态硬盘只有:三星,英特尔,铠侠,英睿达,西数(闪迪)这5个,够了。

数码产品只买前五品牌,撑死了只买前十。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吧,够呛

网友:
开卡肯定不在了,其他还有什么方法就不知道了

网友:
数据价值低于3000不建议折腾,重要就去找数据恢复吧。

网友:
这也太惨了, 所以C盘单独用一块固态装系统还算是稳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开卡的话数据还在不在?

你这种情况,出问题后别乱操作去前提下,送去做数据恢复(需要专门的设备与软件),大概率是能恢复。但如果你做了开卡操作,那你出多少钱也恢复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不要买这些杂牌存数据。

固态硬盘只有:三星,英特尔,铠侠,英睿达,西数(闪迪)这5个,够 ...

品牌货只是相对可靠,但也有坏的时候,也有人品爆发的时候。这里面我最不推荐的就是三星,如果坏了,绝大多数做不了数据恢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不要买这些杂牌存数据。

固态硬盘只有:三星,英特尔,铠侠,英睿达,西数(闪迪)这5个,够 ...

你这经验完全是过去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经验完全是过去式了。

现在销量前五变了?

别跟我提那些垃圾国产,连温度都是假的,你还指望测试数据,参数是真的?

网友:
说实话,现在劣质固态硬盘真是太多了,都是为了赚钱,自己人骗自己人,黑着良心赚发了;我觉得还是准备几个大容量机械硬盘,做为备份电脑重要数据的地方;固态硬盘只做系统盘吧,不要保存重要的数据。

网友:
给小飞机做个视频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