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电烙铁散热的问题

楼主(2024-04-23):
散热有三种方式,热传导;热辐射i;对流。

电烙铁主要是那种方式弄不明白,请坛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作用于热的每个零件都紧贴在一起,你说呢

网友:
电烙铁主要。热传导;;。

网友B:
这是要设计新型烙铁

网友:
应该是热传导吧。烙铁芯发热,通过烙铁嘴传导到锡上,把锡溶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设计新型烙铁

如果是设计成“热对流烙铁”,那不就是“热风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于热的每个零件都紧贴在一起,你说呢

有位坛友说的如下,我被弄糊涂了。
发热芯对烙铁头加热主要靠热辐射 而非热传导。

引用 网友C:
与您的看法相反发热芯对烙铁头加热主要靠热传导 而非热辐射。

如果是靠热传导 ,热电偶等一体式的传感器会被提前加热,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温度比烙铁头温度还高的传感器是如何测温的。外热式的云母纸,936的陶瓷发热芯,和t12 jbc等 发热丝间的填充物,这些绝缘体,导热性都很差。而jbc更是将点式热电偶,做成了和外壳结合的面式热电偶。如果是热传导 这个传感器会被瞬间加热到和发热丝同等温度。烙铁头多少度就听天由命吧。如果是热辐射,其具有方向性,只加热烙铁头的固定部位,再由内部热传导由热端向冷端传导热量直至热量平衡 ,同时烙铁头内部定向为热电偶辐射热量提供温度反馈

网友:
小型的都是热传导,辐射和对流一般是大型设备才有的,而且对流不适合高温

网友:
传导,所以捂锡捂焊剂增加接触效果才融化快

网友D:
什么时候设计出辐射型的电洛铁就好了,对准要熔锡的地方,有针对性的非接触熔锡,热量更集中,更高效,更加节能。对熔锡以外的物品伤害降到最低。

网友E:
普通电烙铁的内热外热都是靠热传导

网友:
着也要看什么烙铁,

对于T12这类一体式的烙铁芯,基本就是传导。

那种头子可以换的不管内热,外热,传导为主体,兼带对流与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烙铁的内热外热都是靠热传导

原帖是:JBC245发热芯有没有办法用936的烙铁头

网友:
热传导没有方向性,而热辐射具有方向性。仔细观察白炽灯灯丝 ,其产生的光和热也具有方向性。如果是热传导 没有那个支架和引线能承受上千度的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设计出辐射型的电洛铁就好了,对准要熔锡的地方,有针对性的非接触熔锡,热量更集中,更高效,更加 ...

设计一个超级大放大镜当烙铁用

网友:
高频电烙铁烙铁头产生的电磁感应来使烙铁头加热。是不是热辐射i,我用的就是高频电烙铁烙铁加热快

网友:
高频电烙铁不是热辐射,它是通过热传导和对流进行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设计出辐射型的电洛铁就好了,对准要熔锡的地方,有针对性的非接触熔锡,热量更集中,更高效,更加 ...

早就有了!激光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设计出辐射型的电洛铁就好了,对准要熔锡的地方,有针对性的非接触熔锡,热量更集中,更高效,更加 ...

激光焊接!就是价格吃不消!

网友:
如果说热辐射,那就是非接触咯,,只要是接触,一律认为热传导。 除非那种透明罩子的比如灯泡,你摸着灯泡那就是玻璃传导加 热源辐射一起作用。。

只要有温度的,一定都有热辐射,只要有流体在中间,一般默认对流和传导都来了。在空气中也会有热传导,,虽然加热主要靠辐射

因为热辐射是天然存在的,采用了热传导也能兼顾热辐射的效果,而且在非隔热物质下,基本可默认热传导明显比辐射传递效果更快,原理很简单,电烤炉主要靠热辐射传递能量,但是你是直接烤电火炉还是摸着发热丝更烫?

综上,烙铁头一定是热传导。闲着没事做才用热辐射,烙铁头做成与热源非接触,有啥好处呢?
至于你说的温控问题,温度显示本身就有延迟,
热源和烙铁头温度不一样很正常,如果传递够快,整体温度就能基本趋于一致,就好比纸能做盒子烧水,因为导热够快够用,所以温度一致,但用氧焊乙炔纸就扛不住,如果传递够快且在稳定状态,比如闲置时,通过控制发热量,就能保持整体在一个稳定温度,显示温度也就正确了。
而热源与烙铁头实际真实的温度不一致,比如温控检测热源实际300度,烙铁头只有280度,那程序上就把这做个对照表,显示28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