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优利德UT58A万用表

楼主(2024-04-23):
自己正在打理修复的优利德老款万用表,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红圈中的电阻外面有没有缠一段细铜丝和电阻并联,我的UT58A这个电阻和一根细铜丝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图中红圈中的电阻外面有没有缠一段细铜丝和电阻并联,我的UT58A这个电阻和一根细铜丝并联的
...

有细铜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坏了?

有腐蚀断线,飞了一条线。图片里的红线就是。

网友:
优利德老款万用表的用料喝制作都是不错的,好好用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用料喝制作都是不错的

网友:
老款的集成度还不是很高

网友:
优利德的表还可以,售后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