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田小风扇档位自动无限循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23):
低档-中档-高档-照明灯-低档-中档-高档----------,这样一直自动循环,按关闭键也没用,自动开了,一直循环,1秒切换一个档位。是哪里坏了?

左边按钮是关机键,右边是开机和档位键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扔了吧,老五那里再买两个!

网友:
这是四维空间的外星人向你发的信号。赶紧学习一下莫斯密码吧

网友:
共田?少个“米”字吧

网友:
按键拆掉看看情况

网友:
智能拓展的档位——阵风。
去掉电池,强制停机。

网友:
把档位按键拆掉看看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原件击穿,固定发生信号

网友:
把按键换了试试。

网友:
集成ic坏了

网友:
自动换挡不错啊

网友:
应该是电脑程序乱了。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断电)

网友:
右边档位按键坏了

网友:
改单片机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网友:
洗板水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一下试试,应该是哪里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