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为matebook x pro2018款不能开机,电脑店维修检测说是显卡坏了

楼主(2024-04-23):
大家好,华为matebook x pro2018款不能开机,没有反应,去修电脑店维修检测说是显卡坏了,但是店里面没有件就没有维修。谁能教我下怎么检测是哪个部件坏了,我有万用表。

网友:
按你的说法,显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专业的问题,被你问得这么简单。
找维修还得要找专业的,不要到个店子他说什么就什么,可以多问几家。

网友:
找你当地的华为检测

网友:
你这是双显卡的吧,独显坏了应该还有集显,开机不显示风扇转,内存CPU不工作也会这样,都是焊接应该查各个供电,你还是找个专门芯片级维修的店看看

网友:
你有万用表也无用武之地,都走几家,最好有华为售后,你可以联系华为售后服务。

网友:
这个不是小问题,你还是走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