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 L65M5-5A 灰屏无图像无声音,开机闪屏

楼主(2024-04-23):
小米 L65M5-5A,开机后出现如视频中的画面,然后就是“灰屏”状态(有背光),

视频连接:https://drive.263.net/link/1cDOWX2E1vXkBqK/

屏幕无图像,按电源键切换选择也无声音(视频中的声音是我不小心踢到桌子发出的声音,不是电视机的声音),然后就如下图所示的画面了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过视频观察,经过反复研判,电视机应该是坏了

网友A:
话说膜都还在,新机吗,在保就售后,确定不是背光问题也过保就拆机,把逻辑板上的屏幕排线拔掉一根看有没有出一半图,有的话应该就是屏幕有问题,可以参照网上的方法,割掉两根信号线,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膜都还在,新机吗,在保就售后,确定不是背光问题也过保就拆机,把逻辑板上的屏幕排线拔掉一根看有没有 ...

不是新机子了,5年了。 好,多谢兄台,有空我试试看。

网友:
先清理排线,不行就是逻辑板或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