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把玩一台大号MMB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4-04-23):
淘了一台大号版的MMB多功能信号发生器,用Fluke 87V简单测量了一下其输出,看来精度很高。直流毫伏最大可以输出110mV,直流电压最大可以输出12V,还可以输出给调试设备供电用的24V。电阻最大可以输出4K欧姆,直流电流最大可以输出24mA。有个红外和RJ11接口(可能是RS485通讯用的)

简单拆了个后壳看看内部。

网友:
多少钱????啊  800?1000?

网友A:
个头真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个头?

网友:
大块头好,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真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个头?

MMB 2.5比3.0性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多米。。。。。。。

太贵了吧。。。。

网友B:
刚淘的就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头真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个头?

尺寸大小和书本大小差不多。价格比MMB3.0便宜,加上我平时也没有外出携带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淘的就要卖?

因为同时买了多台。自己留一台校验万用表就够了。

网友C:
差不多价格总感觉胜利vc11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价格总感觉胜利vc11更好一些

之前也想搞台VC11,可惜价格比较贵,后来就入了便宜的MMB。

网友:
高级设备,得心应手。

网友:
热工仪表现场校验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想搞台VC11,可惜价格比较贵,后来就入了便宜的MMB。

VC11+ 价格真高

不知道 VC04S 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