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c01拨动开关1P2T 是全网首拆?哈哈

楼主(2024-04-23):
12c01拨动开关1P2T

这么常用的开关,竟然没有人拆过?
让我来开拆吧!

这种开关怎么换下来?
小心一点先把一边焊脱,甚至把金属外壳也搞掉,也没关系,
只要不把配件损坏,还是有一定几率可以装配回去继续使用的。
关键是要控制好温度。。。

另外,洗板的时候千万别渗透进去,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经验教训。

谢谢光临!

网友:
同问,这种多脚的元件怎么拆下来,如晶振,四脚电感,微型继电器,这些引脚间距都很大,拖焊很难

网友:
偏口钳剪下开关  ,再焊上一个

网友:
这种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么简单的

网友:
以前mp3mp4上用的多,反正坏了直接吹化了换新

网友:
拆这种多脚开关,一般采用破坏性拆解,剪掉管脚,夹碎外壳,再焊掉,便利一下。

网友:
这种小开关要完好的拆下确实不易,以前的mp4开关接触不良,尝试拆开,结果动过烙铁后拨不动了,只能暴力拆开换新的。

网友:
过去的收音机和录音机上有用的

网友:
上边图中少了一样东西。最后一张才看到,那就是动触点。

网友:
这种小的俺还没有拆过,原来是翘板的

网友:
洗板的时候千万别渗透进去,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经验教训
这个提醒新手学习到了

网友(2024-05-29):
焊接的时间都不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