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一个IN6081SSD,近200个坏块,试着开卡……

楼主(2024-04-23):
捡来的P3 128,Smart有小200个坏块,只能试着跑RDT,坑的是这小块PCB上居然连个指示灯Led都省了,黑灯瞎火的,跑RDT啥也看不见,只能靠手摸主控和闪存颗粒的温度了

6081主控,2颗大S划线片,还是最差的S8垃圾颗粒,试着开卡玩玩吧,跑RDT中…… 摸温度

楼主:
我手头还有几个256G坏盘,64G单颗粒TLC,MLC都有,可以搬到这个4颗粒的PCB上,可惜不懂怎么改CE跳线   ……哪位大佬懂这个ce跳线吗?

网友A:
这个不用跳线,颗粒直接怼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跳线,颗粒直接怼上去!

讲真?  那就太好了    ……对了,我手头还有个MT 2200 1TB,垃圾想BB带的,固件坏了,找某想直接说没有固件更新,保内去找售后换,过保就只能扔的货……同样的产品Dell、HP都有提供固件更新。这个是MT正片颗粒,到时候拆这个颗粒玩玩,原厂正片不多见

楼主:
这个SSD跑RDT已经2H,主控还是温热的? 感觉不对,根据经验,128SSD跑一遍RDT一般耗时70Min左右。这货已经跑2H了,芯片还不凉快?

不搞了,我直接开卡玩玩算了

楼主:
上面跑2HRDT,断电联机发现RDT报错? 然后降频到333MHz,放宽ECC参数后再跑一遍,85分钟断电联机发现RDT OK了

开卡很顺滑的完成了,分区,安装一个Win7系统,今晚就整夜通电,明天看看SSD颗粒情况,是否会很快报错?

楼主:
整晚通电,又拷贝了几十GB大文件,SSD工作正常…… 又救活一个废盘,丢抽屉里吃灰

网友B:
厉害厉害,感受到楼主的成就感
建议放几天再测试一下数据完整性,不漏电的话就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感受到楼主的成就感
建议放几天再测试一下数据完整性,不漏电的话就赚啦 ...

S8垃圾颗粒,就不要指望有多好了,话说回来,这个盘是18年上机,轻办公扛了6年,也很不错了

我是降频开的,拿来装系统,比HDD还是有明显加速的……好玩,抽屉里有10多块捡来救活的SSD

网友C:
没led灯,那就自己拿烙铁补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led灯,那就自己拿烙铁补上去看看

这LED灯除了我们这些喜欢拆开鼓捣的人,平常它也的确是买啥用…… 我靠估计时间也凑合了

楼主:
这个开卡的盘使用正常,但是发现C3的值不停的在增长中……其他参数倒是正常。C3值不停增长是说明颗粒体质太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