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绿佳电动车DC-DC直流转换器,看是不是通过变压器进行隔离的电源

楼主(2024-04-23):
        该电路是一个BUCK降压电路,假如MOS开关管击穿,存在负载电压瞬间增高的风险!
         同时分享几个DC-DC隔离电源资料,隔离电源通过变压器进行隔离就安全多了。

网友:
这种电路基本都用3845芯片

网友A:
这也不是隔离的啊

网友:
就跟这种电车充电机基本都是3842一样。。。

网友:
没标注多大电流呢

网友:
这个有啥用的啊?》 用来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隔离的啊

电动车的电源转换器基本上都是非隔离的,隔离的贵,用的很少

网友:
前几天刚给自己的电驴子换了个

网友C:
12V的,只能给一个电池充电。

网友:
2012年,12年前的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电源转换器基本上都是非隔离的,隔离的贵,用的很少

        最大那个类似变压器的其实是一个电感器,通过分析确实不是隔离的电源,是一个BUCK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的,只能给一个电池充电。

不是充电的,是给电瓶车灯泡喇叭12伏电源供电的转换器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拆机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汽车上给手机充电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
看来有直通风险。最好在废品站,跳蚤市场等,找些48v能启动,输出5到12v电源替代。

网友(2024-08-27):
这个能带车载打气泵吗?效率高吗?会不会打不进气或费电严重?

网友:
电瓶车可以用这个给汽车搭电启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