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彻底禁止Windows更新补丁3.5

楼主(2024-04-23):
告别烦人的Windows反复更新系统补丁,真正做到彻底禁止。

适用平台: Win7 及以上系统32位/64位

选取 加强2:禁用“微软Windows安装程序(MSI)” 副作用及处理办法
  不影响Windows的正常使用。
  已知禁用后果:
    1. 不能安装“微软Windows安装程序(MSI)”。
      如 AutoCAD,Office(2003 - 2010),.Net、VC运行库等等。
    2. “程序和功能”中的 -> “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不能使用。
    如禁用时选中了该项,后期“恢复更新”即可。

  选中该项不会影响软件的使用,只会影响极少数软件的安装。

  恢复MSI类型软件的安装操作步骤,你只需在断网(避免系统更新补丁)的情况下:
    1. 使用“恢复更新”功能恢复更新。
    2. 安装你的软件,然后重启电脑。
    3. 再“禁止更新”即可。

移除 "Windows Update" 组件,提示拒绝访问,操作步骤:
  1. 先不勾选 移除"Windows Update"组件 复选框,点 禁止更新,重启电脑。
  2. 勾选 移除"Windows Update"组件 复选框,点 禁止更新,重启电脑。

2024.4.20
  1、优化代码
  2、把 禁用“微软Windows安装程序(MSI)”的安装功能 分离出来增加了用户的可选性。
  3、版本v3.5

2022.1.16
  1、添加移除组件功能
  2、版本v3.2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uC6W8GbxTWnQuEfxwe80Xw
  提取码: uo7m

网友:
直接用注册表也可以

网友:
有了它,再也没烦恼了。

网友A:
老外做的 windowupdateblock1.8 ,
也很好用喔。

网友:
很多方法,很多软件都可以

网友:
非常好,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外做的 windowupdateblock1.8 ,
也很好用喔。

这个貌似有疏漏,我一台机子安装这个后,还会弹出某个升级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有疏漏,我一台机子安装这个后,还会弹出某个升级什么的

要去老外官网下载才会纯净
https://www.sordum.org/9470/windows-update-blocker-v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去老外官网下载才会纯净
https://www.sordum.org/9470/windows-update-blocker-v1-8/

我是指win本身的升级,下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C:
这里用Win7就不会打补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用Win7就不会打补丁了

win7系统不自动,第三方软件还是会自动更新补丁,对不需要更新补丁的还是用工具实现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