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国产ADC,芯海科技的CS1237,做内阻仪的最佳选择?

楼主(2024-04-23):
看到一个新出的内阻仪的拆机帖,ADC用的是CS1237国产芯片,淘宝才8毛多一片,之前的TS457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一颗性能跟不上还必须另外再搭一颗单片机,如果用这个ADC那么只需要再加一片单片机就可以了,合泰的单片机顿时不香了。。。有没有大神有兴趣研究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071-1-1.html

数据手册:https://chipsea-obs.obs.cn-south ... V1.1_1668155164.pdf

楼主:
发现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坛友发帖介绍过这个芯片,上面那个新出的内阻仪可能也是受TS457的启发才用了这样一颗一般用在电子秤上的芯片,这种芯片精度虽然高,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估计用来做内阻仪只能做方波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422-1-1.html

网友A:
楼主就好像看着3090显卡好像不错,想象用来玩游戏的效果时,又看到4080出来了,整天就对着显卡参数想入非非,还不如先把游戏玩起来

网友:
真是暴利啊暴利

网友:
楼主赶紧开发一个高速更高精度的内阻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好像看着3090显卡好像不错,想象用来玩游戏的效果时,又看到4080出来了,整天就对着显卡参数想入非非 ...

关键是楼主看到4080出来了好像很简单,就想问有没有人有兴趣自己做一个,电阻电容三极管都有了

网友:
这个是测量电池的吗

网友:
楼主猪小呆最近和内阻仪干上了。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酱油有了,等一只白切鸡

网友:
内阻仪使用的时候很少,有个电池容量测试仪更实用。

网友B:
楼主对内阻仪还是挺执着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内阻仪还是挺执着的。

绿猪死磕单片机内阻仪

网友:
24位16,777,216啊

网友:
这参数看起来比较厉害

网友:
这个速度不行吧

网友:
TS457已经够用够便宜,没必要自己搞了.

网友:
通过DIY学习单片机,选择内阻仪也可以算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CS1237做个高精度电流表应该不错?

网友:
24位,8毛钱。看来我以前对这个的理解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