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亿嘉手电无法点亮,请问有坛友有知道这上面ic的型号吗?

楼主(2024-04-23):
绿色亿嘉手电无法点亮,电池正常,LED正常,两个7135正常,不知道8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上面没有标识。麻烦论坛的老鸟指导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充电芯片?

楼主:
补充一下电路图,图中8脚芯片没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充电芯片?

看电路不像是充电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电路不像是充电芯片

直接跳过这个芯片,将7脚通过一个物理开关接到电池正极,应该就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过这个芯片,将7脚通过一个物理开关接到电池正极,应该就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灯了 ...

这样改是需要一个自锁开关,原电路上是轻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过这个芯片,将7脚通过一个物理开关接到电池正极,应该就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灯了 ...

有没有电子开关器件推荐一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子开关器件推荐一款

自己参考这个电路搭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参考这个电路搭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52-1-1.html

谢谢

网友:
上万能宝买个驱动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