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外贸电蚊拍

楼主(2024-04-23):
几年前在坛友的链接里买的,具体是淘客还是自营货我忘了。

用了几年,越来越存不住电,拆开看看。

用万用表测了下,其中一节电池挂了。

过两天新电池到了换上就能复活。

网友A:
这啥电池,14500锂电???

----------------------

网友:
也可能是镍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啥电池,14500锂电???



很有可能是镍氢电池

网友:
电蚊拍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

网友B:
为何不直接改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直接改锂电?

因为楼主不想改锂电

网友:
不上18650的都是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直接改锂电?

电池可能是镍氢2.4V的,改锂电可能电压偏高会烧。

网友:
看着像是镍氢电池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
这样的电路配置,应该是镍镉电池

网友:
电池还可以啊

网友:
直接改锂电

网友:
高村电容最也换掉

网友:
用2接电池,看外形可能是镍氢电池

网友:
改成锂电池的

网友:
这玩意电蚊子老猛了,一阵火花带闪电,噼里啪啦的。

网友:
到底是镍氢还是镍镉

网友:
换一节18650锂电池,改下充电,比这个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