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小风扇

楼主(2024-04-23):
丢垃圾时捡的(这习惯不好,得改),不多说了,上图。

正面

背面,做工不太好,背板都变形翘起来了。

侧面

折叠的,可以立起来

还折叠了两次

设计有问题,那个杆掰不直

换个角度

标签,全是洋文

还可以升降

拆开电池盖,一个18650

背板拿掉,里面空间好大

电池没有标识,估计容量不会超过1200.

电路板背面

主芯片

芯片介绍

应用

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测了电池电压,只有0.9伏多一点,估计是饿死了,
充电试下,居然能充进去,充好电后,能正常使用。
清理一下,开始吃灰……
完。

网友A:
空间大,可以再加电池,杆要是设计成垂直的话重心有点靠后,大风量时有可能后倾。

网友:
做工可以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除了颜色。。

网友:
这习惯是坛友通病

网友:
捡了一个完好的风扇,不错。

网友:
看着不孬,至少不太次。

网友:
算是发了点小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间大,可以再加电池,杆要是设计成垂直的话重心有点靠后,大风量时有可能后倾。 ...

多放两个电池就不容易倒了

网友:
空间不小可以多加几个电池

网友:
丢垃圾时捡的(这习惯不好,得改),至于什么时候改就不知道了

网友:
百天快来了,小风扇又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还不错,使用的是18650的锂电池,马上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上一任主人真败家,好好的风扇就这样当垃圾扔了!

网友:
后面标签最上面写的锂电池风扇。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居然没坏就被扔了

网友:
电池小,没有配重

网友:
运气好,能捡到无刷款。网上促销款容易遇到有刷。里面空间大,可以加到3节电芯。

网友:
杆掰不直是正常的吧,直了容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