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屏幕问题,感觉怪怪的

楼主(2024-04-23):
刚买了一个万用表,感觉屏幕怪怪,花花的,这样的屏幕靠谱么。
立创送的炮灰表和华谊都没有这种情况哈,还是24年3月产的,大佬都是这种屏幕么。

网友:
可能有机玻璃次品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液晶屏幕受过高温以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液晶屏幕受过高温以后的样子

可能是,在拼多多官方品牌买的,客服说他家屏幕都这样的。现在拆开包裹过了几个小时了,又好了。

楼主:
过了几个小时又好了,只是在揭开膜的瞬间下方有这种类似静电带起来的痕迹了,估计是高温和静电干扰。客服说他家屏幕都这样的,估计和立创华谊用屏幕不一样吧。

网友B:
这不是屏幕问题,就是亚克力的原因,很常见,几千块的表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屏幕问题,就是亚克力的原因,很常见,几千块的表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

那我就放心了,正面看问题不大只是上向下看有纹路,家里开灯以后好像又好了,没有了。

网友:
这个要想定位问题出在哪里需要个偏光镜。
偏光太阳镜可以,摄影的偏光滤镜更好。
拆开分别检查屏幕和外罩,看看是哪个造成的,如果都没问题就检查是不是组装时应力造成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感觉有点严重。

网友:
光线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几个小时又好了,只是在揭开膜的瞬间下方有这种类似静电带起来的痕迹了,估计是高温和静电干扰。客服说 ...

这个等一会儿就消失了,解开时的静电场导致的,待静电消散后就看不到了,其它的表也可能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我手裡的ut136b+沒有這樣的問題,你這個會不會是退貨,或者是次品?

网友:
光线角度问题,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没问题,大胆的用吧。

楼主:
静置一夜,太阳光下这个纹路又出现了,先留着玩和学习吧,不够来回折腾的,再官方店买一个新的备用。

网友:
再正常不过了,几千块的dt4282一样这样子。

楼主:
是的,优利德官方客服也说,这种算合格品可以出厂,不能申请维修。先用着吧,可能我之前用的炮灰表恰好品控比较好而已。

楼主:
拆了,找到原因了,是不会修预判的那个问题,亚克力壳子模具做的不好,在阳光下的出现形变导致的视觉叠加后,屏幕读数障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了,找到原因了,是不会修预判的那个问题,亚克力壳子模具做的不好,在阳光下的出现形变导致的视觉叠加后 ...

现在的批次,刀盘上已经没润滑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批次,刀盘上已经没润滑油了么

拨盘上只有一个豆粒大小的润滑脂在电容档位置,刀盘上有轻微的润滑油很薄或者接近无,这个表看生产日期是上个月3月14号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