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推荐游标卡尺

楼主(2024-04-23):
本人二十几年diy生涯中,卡尺大概买了十把差不多。最后发现还是带表的机械卡尺好用,这东西没别的缺点就是怕碎屑粉尘,比普通量具更怕摔。

普通卡尺那读数真费劲。。。。电子卡尺最好用,但是容易坏,不稳定,数字乱飞。。。。可能我穷b用的不是啥好货吧。如果有钱还是可以买个三丰电子卡尺试试

网友A:
数显的数字乱飞也是脏造成的,确实综合下来就是表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显的数字乱飞也是脏造成的,确实综合下来就是表显最好

不脏不潮也不行,不知是怎么坏的。可能我没买过好货吧,都国产的

网友:
用哈量或者川量试试,选防水等级IP67

网友:
数显的在潮湿地区真的不行,比如广州的回南天,数显的基本没用

网友:
只相信三丰  其他都是垃圾

网友:
我用广陆200mm数显还行

网友B:
游标卡尺最耐操,带表卡尺和数显卡尺分情况:高油高冷却液的工况带表卡尺相对好点,除此之外,数显卡尺绝对是最佳选择。广陆的数显卡尺很不错的,在国内处于领先,游标卡尺和带表卡尺还是选择成量,哈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标卡尺最耐操,带表卡尺和数显卡尺分情况:高油高冷却液的工况带表卡尺相对好点,除此之外,数显卡尺绝对 ...

不稳定,数字乱飞。。。。。这个情况是以前“铜定栅”的通病,现在可以注意选择“玻璃定栅”的会克服这个问题。

网友:
机械的稳定性好

网友:
我从某东买的得力,偶尔用用,还不错,自己的工具用的爱惜。

网友:
业余使用,数显的偶尔用一下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脏不潮也不行,不知是怎么坏的。可能我没买过好货吧,都国产的

试沪工、哈量、上工的电子卡尺,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表显的,偶尔用用,不想去备电池

网友:
工厂大多用三丰

网友:
电子的不好用,要换电池,电压低时乱显示。带表的最实用,其次是刻度的。

网友:
为什么不是 普通那种更稳定
都没有多余的机械结构,直接计数就行

网友:
买的数显的,感觉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