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z1c ff05 26转子还行吗

楼主(2024-04-23):
淘的一个 z1c ff05 26 电锤     转子能转  想问下这个转子还行吗 问商家说是烧了
  散热·风扇这边轴承散了 ,想问下还有换的你要不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碳刷不行了

网友:
换对碳刷要是火花大一般就是转子烧了

网友:
碳刷过短就会导致电弧火花大  然后引起高温最终换向器铜片曲翘  接着加速烧蚀碳刷

网友:
商家説烧了,基本上就这样了。

楼主:
今天去买了个轴承装上试了机子,听声音听正常的,,,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砂皮打一下,换付碳刷,装上随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