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解一个双模无线鼠标

楼主(2024-04-23):
简单拆一个无线双模鼠标,为啥说简单拆呢,各位一看便知。
底部有个开关,中间是电源关闭,向前拨动是2.4g模式,向后是蓝牙模式,2.4g模式需要配合自带的接收器使用

超薄设计,正面有DPI调节按钮

取出接收器后就这一颗螺丝

掀开头盖骨首先看到的是一颗14500锂电池和简洁的电路板

泓力的,没有容量标识

电路板背面,一颗芯片就能实现2.4和蓝牙的双模?

芯片型号YC1011,百度了下,应该是易兆微的多模鼠标芯片!

看到这就没啥看头了,大家这应该明白为啥是简单拆解了吧,因为这个鼠标实在是太简单了,我倒是想多几张图,没啥拍的了,就这样吧!

网友:
多谢分享,简单而不简单

网友:
跟我前几天裸的创享鼠标做工差不多,不过你这种矮趴趴的手感很差...

网友:
电路板确实够简单的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A:
不是牛屎给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牛屎给好评

有没有可能用牛屎的厂家技术更牛一些???

------------------------------------------

网友:
现在的鼠标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确实够简单的

网友:
可以换成标准微动,手感可能会好些

网友:
连电解电容都省了。

网友:
这个鼠标挺苗条,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
可拆电池设计是亮点吧,其它想不出啥了。

网友:
我前后买了2个,有一个挺好用的,有一个不好用扔了

网友:
这种矮的就是适合笔记本带出门方便一些  手感体验太差了

网友:
刚买了个小米的,感觉差不多

网友:
时间久了,表面的磨砂涂层就开始老化粘手

网友:
真简单,一个芯片就搞定。

网友B:
这个不知道用着怎么样?看起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用着怎么样?看起来很小?

手感不咋地,唯一的好处就是轻薄小巧,方便携带,适合经常外出的办公的笔记本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