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57的外壳从嘉立创打回来了,大家用usb接口是怎么接开尔文夹的?

楼主(2024-04-23):
感谢坛友@1729078258 提供的外壳思路,也感谢他无私的分享自己的打印文件

感谢坛友@嘉立创3D打印 提供打印渠道。

我是用9.9包邮80个的那种充电板的尺寸设计的外壳,壳子底下的小孔就是充电指示灯对应的位置

美中不足的是充电板尾部的筋条,量错了尺寸,距离远了,顶不住充电板了。

usb的接线定义如下图,我是想S+接I+,S-接I-,D-接V-,D+接V+,不知道这样合理不。这样接的话,我拿着这跟开尔文夹子线,去夹别的东西,会不会损坏充电器?(相当于充电器的5v和D+短接,负极和D-短接了)

网友A:
距离远了,顶不住充电板,这个好办,找块厚点的塑料片,切好合适尺寸粘在筋条和充电板之间就行了。

网友B:
不要用USB,容易接触不好!

使用频率不高,也行

反正就4根线,只要不乱边,一边2根,无所谓怎么接。

但是,你要是想叠起来归零,还是要注意下顺序的

网友C:
要不,我帮你画壳子,你帮我打个鼠标板子???

网友D:
不用航空插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帮你画壳子,你帮我打个鼠标板子???

壳子已经画完了,鼠标板子已经画好了吗?可以直接去嘉立创打印啊!只用5元运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远了,顶不住充电板,这个好办,找块厚点的塑料片,切好合适尺寸粘在筋条和充电板之间就行了。 ...

感谢坛友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USB,容易接触不好!

使用频率不高,也行

usb的寿命应该还行吧,充电器和数据线能用很久,一般都是线束疲劳断掉,接触那里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航空插头吗

航空插口太大了,而且成本也高了。4线测试,刚好usb就是4线,搭配着正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壳子已经画完了,鼠标板子已经画好了吗?可以直接去嘉立创打印啊!只用5元运费就可以了 ...

不会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画...



你是画pcb还是3d模型?pcb不会,3d模型我学过1个星期,这个外壳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画pcb还是3d模型?pcb不会,3d模型我学过1个星期,这个外壳就是自己做的 ...

鼠标板子当然是PCB啊,哪有3D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画...



3d我可以帮你画

网友:
我会用Rhino...

网友:
半成品?期待完工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空插口太大了,而且成本也高了。4线测试,刚好usb就是4线,搭配着正好

航插也没多大,而且上螺丝的,固定方式简单可靠,4芯的也没几个钱啊,多买几个备用节约运费也不错,USB真的不耐插,容易导致接触不良,然后测试就不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帮你画壳子,你帮我打个鼠标板子???

你的板子还没好啊?

网友:
便宜的USB插接件很快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帮你画壳子,你帮我打个鼠标板子???

这么多天自己学习用立创eda也画出来了吧

网友:
我就用usb 找一个好的 镀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