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电车充电器,防反接可控硅,启动电压电流最低需多少?

楼主(2024-04-23):
修充电器时用电热管做负载,但有可控硅时需外接启动电压,才有输出,这启动电压电流最低需多少呢?

网友:
一般是需要12V吧,这个应该和电池有关系。

网友:
用可调电源应该能试出来

楼主:
用稳压电源启动,调到12v可以启动了。网上买了升压板,把一节锂电池升压到20v,却启动不了。一按启动开关,升压输出马上从20伏跌到锂电池电压。看来升压板输出电流太小,启功不了。

网友:
IN4007,4005都可以,字数补丁

网友A:
这玩意我经历过,必须被充电的电池要有一定的电压才能充电,我手头的电池13串因为长期饿死了,保护板动作。先用开关电源慢慢充到36伏以上才能用原充电器充。想起比较麻烦就直接把这个可控硅短接了,其实串个二极管就可实现防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经历过,必须被充电的电池要有一定的电压才能充电,我手头的电池13串因为长期饿死了,保护板动作。 ...

我主要是做一个工具,专门用来测试新买来的充电器,工作室没有电车电瓶。

网友B:
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200伏,红表笔接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正极,黑表笔接可控硅控制极,即可触发导通,数字表和指针表都可以!

网友:
补充,单片机控制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200伏,红表笔接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正极,黑表笔接可控硅控制极,即可触发导通,数字表 ...

我要做的是测充电器成品工作,在外壳是接不到滤波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是测充电器成品工作,在外壳是接不到滤波电容的。

找个隔离性led驱动,输出端串联个100多k的电阻,短路电流控制在1ma以内,这样就可以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隔离性led驱动,输出端串联个100多k的电阻,短路电流控制在1ma以内,这样就可以触发了 ...

LeD驱动要用到220v电源吧,拖一条电源线不够方面。我用个12v光猫电源也可以启动,但我想做得简单小型便携,想用锂电加升压板启动,但这方案失败,升压板输出电流太小,升压板标称输出1安电流,应是虚标。

网友:
不知你要达到什么要求,这种一般大一点的电容就能搞定,但很快就会被充满,短时间试试正常否还是没问题

网友C:
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升压板的输出正极上串联一个二极管,防止可控硅触发导通后,充电器的高电压加到升压板的输出上,导致升压板的反馈电路动作,从而升压电路停振。

网友:
拆开来搞嘛,这类反接保护电路不同需求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升压板的输出正极上串联一个二极管,防止可控硅触发导通后,充电器的高电压加到升压板的 ...

已经在输出口装有防倒灌二极管了的。

网友:
找个电解搭并在次级滤波上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