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鼻毛刀(PHILIPS QG3040)

楼主(2024-04-23):
一个飞利浦鼻毛刀用的比较少,型号QG3040,最近鼻毛长得太快想用它,发现充不上电了。打开以后,发现电池没有充电电压,研究了半天,剃毛开关开着就不会充电。这个电池上面没有标多少伏,网上查好像是1.2伏,但是铭牌上写的是1.6伏,到底多少伏,最后也没搞清楚。充电好了以后电机转的没问题,一装刀头电机就不转了,后来对刀头进行了分解,发现里边长期没有彻底清洁,再加上长期没有使用,里面的垃圾干了后把刀头卡死了。教训就是要经常使用,而且用完以后要彻底清洁。拆解过程,大家看图片吧。

网友:
拿冲牙器 洗 效果很好

网友:
清洁很重要,延长使用。

网友:
锈蚀的有些厉害。

网友:
这飞利浦看着跟我买的山货也没啥区别啊

网友:
标签没错,楼主理解错了。电池标称1.2V,满电1.5~1.6V,标签上指外部供电电压(尾部充电)

网友(2025-01-30):
手动的,头和这个类似只能转半圈不到,效果还行

网友:
这电机也太普通了,看不出飞利浦出品了

网友:
内部结构有点对不住飞利浦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