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一种廉价型材,适合做架子、桌子等结构

楼主(2024-04-23):
有时候需要各种架子、桌子等结构,可以悬挂各种工具等。
以前都喜欢用铝型材,但成本太高了.
同事用C型钢做了个架子,感觉很不错,这种C型钢本来主要是用作太阳能光伏板架子,各种连接件非常齐全,而且结构非常结实。
同时,这种C型钢自带孔位,可以直接打螺丝固定。

网友A:
有没有成品图,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成品图,参考下

同事在车库搭的架子,放各种维修工具,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拍照。
但这个C型钢,价格便宜,架子非常结实,很实用。

网友B:
强度不高的情况下,货架角钢也不错啊,规格齐,配件多,颜色丰富。

网友:
镀锌合金的硬度应该不错,自制架子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早就有了,这种各种材质的都有,可以随意切割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不高的情况下,货架角钢也不错啊,规格齐,配件多,颜色丰富。

这种厚度一般比较薄,而C型钢很厚,强度刚度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厚度一般比较薄,而C型钢很厚,强度刚度高很多

货架那种也有厚的,价格不同而已。

网友:
高建议,可以做自己的置物架

网友:
镀锌合金的硬度还可以,但不耐久

网友:
这种做货架还是不错的

网友:
1.8米长做个单杠,能吊200斤吗?

网友:
抖音流行自制卡丁车,C型钢强度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
看着不错,多一种选择

网友:
这种应该比铝质的强度好,价格也便宜不少

网友C:
挺好 地下室做货架用不错 不知道货架的便宜还是C型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 地下室做货架用不错 不知道货架的便宜还是C型的便宜

自己做可能比买成品更加贵,如果能够在二手店找到合适的货架那应该很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