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240G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4-04-23):
台电240G求量产工具  sm2258xt  台电240G求量产工具   网上下载了好几个都不行  无招了。

网友:
要把id读出来看是哪家的颗粒,什么制程的,才能有针对性的找工具

网友:
拍一下储存颗粒照片,要能看清楚型号

网友A:
主控和颗粒得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和颗粒得拍出来

你帮我看下这个用什么固件?不知怎么开成了0MB

网友:
闪存的制程不同,固件也不相同

网友:
主控,颗粒,固件,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B:
2258XT还是很好量产的

网友:
要看颗粒ID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主控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XT还是很好量产的

我有块S500主控是2258XT 256GB 结果被我第一次开成了2TB ,后来又开成了1GB 再后来开成了111GB 就将就用了,装了系统用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不知为啥开成三种不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