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东成DCPB358无刷电扳手开箱

楼主(2024-04-23):
一台蓝海无刷棘轮小钢炮,16.8伏双速,最大扭矩35N/M,当地实体店买的,两电一充160
一台东成无刷电动扳手,20伏,最大扭矩358N/M,机头总长度130㎜,两电一充530
都是短小精悍
wechat_upload17138814546627c16ef1432
wechat_upload17138814566627c170b75a6
wechat_upload17138814586627c17203918
wechat_upload17138814596627c173bdccb
wechat_upload17138814616627c175a25be

网友A:
恭喜,又多了一个抚摸的玩具..

-----------------------------

网友B:
没人注册西就商标吗?开个公司跟东成抗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人注册西就商标吗?开个公司跟东成抗衡啊

卧槽,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这个是好想法

网友D:
两电一充160块是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这个是好想法

至少公司注册地要有个“西”字,东成是南通“启东”的,南通还有个地方叫“西寺庙”,去那儿开公司吧!注册“西就”比较合适,就怕通不过,因为有个“习酒”已经注册了!

网友E:
东成这个打轮胎螺丝有无压力?

网友:
东成价格小贵,但是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成这个打轮胎螺丝有无压力?

普通家用车,轮胎螺丝扭矩100-120Nm
正常是很轻松,不排除有些维修店用风炮使力打,就很难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注册西就商标吗?开个公司跟东成抗衡啊

照你这么说,把所有品牌来个对立,比如小有,小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电一充160块是不贵啊!

蓝海无刷棘轮小钢炮是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又多了一个抚摸的玩具..



是两个,不,应该还有好几个吃灰

网友:
这个价格已经接近大有的5733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