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一体机无法启动,偶尔能进重启又不行,重装系统依旧

楼主(2024-04-23):
联想一体机无法启动,偶尔能进重启又不行,重装系统依旧

网友:
前面提示好像是 启动分区读取错误   后面的是硬盘读取错误就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1.修复BCD
2.检查硬盘启动项

网友:
重装也不行 那就是硬盘坏了 看看smart吧 05 C5看看有多少了

网友:
硬盘认了,进cmos设置检查一下,sata模式是ide还是ahci,或是raid,要跟之前设置相同,如果无异常,重装试试或者pe下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先从换个电源排查
之前HTPC的一台DELL就出现过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偶尔能进系统那就用HD(慢)扫一遍硬盘,看看硬盘健康情况。

楼主:
硬盘健康度寿命还剩下99%

网友:
硬盘最大嫌疑

网友:
再也不用联想一体机

网友:
电源问题,主电容挂了。

楼主(2024-06-25):
确实是硬盘问题,那个健康度基本没用,换新硬盘就好了,表扬一下京东的售后。

网友:
是硬盘问题

网友:
二楼分析师对着的,你这个界面上启动分区错误,把主板的启动方式改成uefi试试,如若不行修复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