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车规级与消费级电子的区别,拆个车窗开关

楼主(2024-04-23):
我的车,刚好十年了,前段时间回南天,然后淋了几天雨,除主驾窗玻璃外,其它三个窗玻璃开关都不好控制了,有的能上不能下,有的根本不理你,你按你的,它纹丝不动,但是每个车门上的控制还是好的,所以肯定的是电机及传动没有问题,只是主驾开关出了问题,开始想着这个很简单,里面只是开关而已,后来查了别人的拆机图,里面还有PCB。但是没有找到我的车型的开关图,然后有天小黄鱼上看见到拆车的,38包邮,就买了。

为什么买拆车的呢,TM上全新的也才100出头,但是我觉得原厂的做工肯定比副厂的好。而且我也不确定我的就是坏了,我原来想拆开看下是不是因为受潮了接触不良,因为有几次开了窗开关上有淋到雨。但是门板很难拆,全是卡子,要是不买一个到时拆了搞不定又得装。麻烦!
============================
今天买的拆车的到了,看外观一般般,开关上的电镀层都掉了。我的车门没动先拆开看下原理及做工,等下再上车测下功能
给我的感觉做工一般般,特别是用料上,而且开关像是自复位的,拨动开关,而且是常开的,拨到那边对面那边连通,主驾一键锁定是个自锁开关,想着找个资料没查到。
输入是个78L05给应该是一个单片机供电,这……这个可以电池不间断供电的,因为锁车了这开关上有个指示灯的。而且电源输入滤波是个普通的不知品牌的电解电容
拆到这我以为是这台车的做工不行。
有个12V继电器,查了下是车用的,我的车只有主驾有一键升降功能,你看主驾的开关也跟别的不一样,是一个微动开关,不过不是自复位的,是靠塑料按键自复位来带动复位到中点的。

=====================================
拆了这个后,万用测了下开关OK,然后就去拆了车门装上试了下是好的,我准备就用这个了。但是这个外观太LOW了,我原车的开关电镀层可是一点没掉,好太多了。
我就把两个开关拆了准备换芯,还用回我原厂的塑胶件。
=====================================
下面是原厂的PCB
拆开我就惊呆了,我去,这才是我印像中的车规级的产品
这个跟买的所谓拆车件做工用料一个天上一下地下
首先:一个开关功能用了两个开关元件,一个开一个关,而且6开关元件做工看起来就好,还有是常闭的,就是按下是断开,松开是连通。中间的一键锁定键是个没壳的常闭开半,在金属件下有发光LED,所有LED是贴片的,导光在按键上,塑胶按键内加了透明件导光,且按键是双色注塑的,不像拆车件是白色塑胶加黑漆。
还有就是PCB像是2oz厚的,反正重量及外观一眼就可以看出区别
----------------------------------
比如DCDC用的NXP的TDA3664A

固定5 V、100 mA调节器
n电源电压范围高达45 V
n 15 mA的极低静态电流(典型值)
n极低压差
n高纹波抑制
n保护:
u反向极性安全(低至-25 V,无高反向电流)
u 50 V的负瞬态(RS=10 W;t<100 ms)
u能够在输出端承受高达18 V的电压(电源线可能
短路)
u所有引脚上的ESD保护
u直流短路安全接地和调节器输出的VP
u温度保护(Tj>150°C)

---------------------------------
上一个是78L05 LDO,完全消费级的,两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三级管都是罗姆的,区别大家看吧,别的东西也查不到资料,不过大的那个应该是个单片机,8脚的应该是个SPI存储器,然后有完善的ESD电路。

然后两个放一起对比下

特别说明下,原厂塑胶按键是自复位的,拆车的那个是活动的,靠PCB上的开关来复位,原厂一锁锁定塑胶开关也是自锁的
========================

最后我是不想要那个拆车的了,万用表测了所有的开关是好的
我去,开关连通时电阻跟万用表底数一样,那就是通断功能一点没问题,不像有的开关用久了开关触点脏了电阻大了出问题,我的原车的没一点问题
然后又去原车上试,发现又好了?不过时好时坏
不过原因不在开关上,因为测了。原来自己做过四门隔音,升级过燕飞利仕喇叭,会不会是线或是插头不紧或是接触不好?又试了下真的是插头接触问题,用WD40喷了喷,然后完全好了,不管把线扯紧,弯曲都没问题了。
然后装车搞定,不过那所谓的拆车开关就没用了。还好不贵,不过我想这个拆车的开关就是TB上的副厂代换开关,不仅塑胶件做工差,PCB板差,用料差,只是用了个单片机实现了跟原厂一样的功能,根本没有在别的方面下用心做,这有点像服务器主板碰到山寨板子,可能都能上至强CPU并实现功能,但是稳定性,耐久性,相关保护ESD,EMI什么的上根本没做。
=================
总结,分钱分钱是真理。原厂件贵有贵的道理。不管玩什么东东,便宜没好货(捡漏的不算),大家还是上大品牌的吧。

楼主:
还有一点忘说了,原厂开关PCB拆开就是那么干净的,因为顶部塑胶按键做了相关的结构,拆车副厂件的开关就全是灰。

网友:
还是原厂配件好

网友:
车规级的零件要求都非常高

网友:
开眼了,看起来很结实。

网友:
正规的汽车部件要求非常高的,关键是可靠性,之后才会考虑先进性。

网友:
看得七荤八素

网友:
就是不知道 现在车大跌价 在不是很重要的部位 还会用车规级么

网友:
啥车上的,看着像大众系的!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wd40伺候,多按几次就好了

网友:
副厂的配件都是山寨货

网友:
是不是你买错型号了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自已动手就要支持

网友:
我看楼主编辑不容易,好认真的发帖,收获现在就18M,感觉现在论坛规则不行,都没有动力去发帖了

网友:
车规级就是泡水里也能正常用

网友:
可靠性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