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无印良品桌面摇头小风扇

楼主(2024-04-23):
无印良品桌面摇头小风扇故障原因不转,检查电机5v电压供电正常,怀疑电机有问题,拆开检查下是看什么元件原因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主要是找到个同尺寸的电机

网友:
林雪儿手搓电机呀

网友:
这个装文艺品牌可不便宜

网友B:
两个扇叶正反转?

网友:
这货竟然是有刷的

网友:
电机都锈成这样了,空气有多潮湿啊。

网友:
变废为宝   技术不错    佩服

网友:
这个电机的质量太差

网友:
居然不用无刷电机

网友:
小家电,自己动手玩玩挺好

网友:
厉害,电极刷都能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有钱人,一直好奇他的两个扇叶是不是独立转动,结果就是一个有刷电机

网友:
这个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

网友:
电极刷都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扇叶正反转?

后面4个大叶片主动旋转,前面7个小叶片被动。楼主可以网购碳刷电机替代,比薄金属片电刷耐用。

网友:
价格上去了,电机却还是有刷电机,,,,快消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