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挺高,大家会考虑卖SAS硬盘么?

楼主(2024-04-23):
听说通过raid卡,就可以在普通电脑上使用SAS硬盘,
这里有人这么干过么,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好转接卡也比较贵

网友:
会比直接SSD还高的性价比 ?

网友B:
sas比普通硬盘稳,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s比普通硬盘稳,比较费电

3.5寸sata盘功耗一般7瓦,SAS盘功耗一般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转接卡也比较贵

哪种好转接卡比较好?

网友:
没啥必要了吧,硬盘功耗也大,转接卡也有功耗啊,平时用肯定不如固态,做NAS功耗又太大没啥必要吧

网友:
用直通卡,三五十那种就行,稳定性不敢说,毕竟拆机硬盘通电时间长,而且sas硬盘转速高噪音大(拆机盘一般是一万或一万五千转),人在旁边受不了的,做nas放别的地方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寸sata盘功耗一般7瓦,SAS盘功耗一般多大?

一般读写10W向上

网友:
如果这种硬盘缺点小的话,肯定已经流行起来了,没流行证明缺点比有点多,性价比不高

网友C:
没便宜到哪去,声音还大,还得加转接卡

网友D:
性价比哪里高了?还需要转接卡,如果是自己组nas,还要有pcie的主板不说,机箱也要因为这个转接卡大不少

网友:
价格合适就不考虑那么多了,直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哪里高了?还需要转接卡,如果是自己组nas,还要有pcie的主板不说,机箱也要因为这个转接卡大不少 ...

房间有空间,可以用全塔机箱做na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便宜到哪去,声音还大,还得加转接卡

sas硬盘声音有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读写10W向上

SAS硬盘功率高,是因为转速快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sas硬盘声音有多大呢?

正常硬盘7200转,nas不要性能,5400也行,你这都是1万转起步的,你说声音大不大

网友:
是不是功率大的最终产生的热量也较多?

网友:
价格够低就行……其它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硬盘7200转,nas不要性能,5400也行,你这都是1万转起步的,你说声音大不大 ...

sas硬盘转速1万转起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