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种固态硬盘最耐操?不容易掉硬盘?

楼主(2024-04-24):
最好是打不死的小强

手上的三星固态盘,因为供电不稳,电脑识别不了硬盘了,是不是掉固件了
掉了固件,还没法救回,真是醉了

哪种固态盘比三星更耐供电不稳,即使掉了固件还能救回呢?

网友A:
sata的英特尔s3710,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的英特尔s3710,超稳

英特尔s3710掉固件后,能量产修复么?

网友B:
我觉得就在慧荣主控里选,无缓存版本,有缓的读写过程中断电肯定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在慧荣主控里选,无缓存版本,有缓的读写过程中断电肯定会出问题 ...

无缓存版本,性能是不是比较差?

网友:
西数的用得挺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ata的英特尔s3710,超稳

英特尔sata企业盘功耗高,乱接乱插炸盘的不少

网友:
早期的固态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相对的,因为使用环境不同,但硬盘类的寿命还是以电源最为重要。假设电源是OK,是好和闪存制程相同的前提下,我认为一线大厂 企业级的固态最好。比如intel,三星,东芝都非常不错,都是自生产闪存的,经过检测最好的闪存都自用,而且SSD的固件开发也是最优的

网友D:
听4楼的没错!我的三个盘都是没缓存的,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4楼意见。

网友:
你电源不稳定要先解决,要不你换啥也一样.

网友:
惠荣主控方案吧,颗粒好点儿的话应该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在慧荣主控里选,无缓存版本,有缓的读写过程中断电肯定会出问题 ...

哪些固态硬盘用的慧荣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特尔sata企业盘功耗高,乱接乱插炸盘的不少

乱接乱插炸盘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4楼的没错!我的三个盘都是没缓存的,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无缓存固态硬盘不怕掉固件么?

网友:
早期的SLC固态很稳,家里还有几个英特尔X25-E 64g真的很耐用,储存数据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缓存固态硬盘不怕掉固件么?

我的破固态硬盘都用了快10年了,没掉过盘。不过开机速度比机械硬盘快那么一丢丢

网友:
企业级的相对最稳

网友:
到底哪种固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