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出问题请分析

楼主(2024-04-24):
     开机有显示,无220V输出,小板上的二个芯片被磨掉字,右边的14脚有供电5V,顶上的中间二个孔有信号,左边的5V是由变压器整流而得,目前没有5V,个人估计是正弦波产生部分,右边是升压部分,说明没有升压,搞不明白左边下面四个管大概测了居然不是配对管,全是NPN管,有没有人提供参考资料? 有一个烧黑的管子坏已经换了,目前还是没有输出其它功率管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烧坏的功率管的相关线路元件重点排查一遍

网友:
拆掉后级管子 量300伏有没有,后级驱动电压有没有,平衡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