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硕R540U换电芯后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24-04-24):
换电池时,我多准备了一组电芯,不断电换法,把原配的3颗松下18650b换成了亿纬35v,换好后能开机,电芯应该是完美换成功了,期间取下了主板,吹了尘,别的没动,开机就进不去系统了,重启还是这样,这一般是啥问题?不会是内存什么的松了吧?

网友A:
能开机跟电池就没啥关系吧。看一下硬盘有没有接好或改一下启动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跟电池就没啥关系吧。看一下硬盘有没有接好或改一下启动项

想起来了,硬盘我都没接,忘记了

楼主:
哈哈,硬盘排线忘记插了,插上就好了,原装3颗松下18650b,拆下测试,内阻到了50+(新内阻40+),容量到了3000(新容量3400),衰减了很多,换上了3颗亿纬35v,内阻20+,容量3300。之前,知道笔记本电池换芯不能断电换,专门准备了3颗接电电池,事先把9颗电池电压都充到接近的电压,换好电芯后再拆下,完美更换,网上的电池有卖的,40多块钱,但是,容量太低了,比不上原装,自己动手换了,成本30块(亿纬35v  10元/颗 购入)。

网友B:
好家伙,这个明显是没识别到硬盘,或者硬盘模式不对无法引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硬盘排线忘记插了,插上就好了,原装3颗松下18650b,拆下测试,内阻到了50+(新内阻40+),容量到了30 ...

祝贺换心成功,电脑换心一般不识别新电池。

网友D:
电池怎么无损开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怎么无损开壳的?

华硕这个型号的电池是内置的,没壳子,拆开键盘就能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这个明显是没识别到硬盘,或者硬盘模式不对无法引导。

哈哈,我把主板拆了下来,装上去时,这根排线压在下边没看见,忘记插上去了,后来看图片才记起来有个插头没插上,插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换心成功,电脑换心一般不识别新电池。

这个就要有耐心了,还得有均衡仪,首先,除了换上去的1组电池,还要额外准备一组备用电池,然后,连原来的电池,共9颗,电压都要保持一致,至少大概电压一致,先把备用电池连接到保护板上,再拆原配电芯,再把更换上去的新电芯焊好,最后拆下备用那一组,全程不断电换芯,电池就不会出问题,看过太多保护板锁死的例子了,所以,换的时候特别仔细。

网友:
我自己也换过三星笔记本电脑电池电芯,断电换的,保护板锁死。浪费了几十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