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优盘改成typec口,要怎么做

楼主(2024-04-24):
想把优盘改成typec接口,剪了一段typec的数据头,四条线对应焊接到优盘的四条焊点上,插手机和电脑的typec口都没反应。以为盘有问题或者线序不对,typec插头插在typec--usb转接头再插电脑,结果完美读出。
优盘改typec接口,要怎么做?

网友:
识别问题,要接成otg模式

网友A:
这个是2.0的速度,你可以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0的速度,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的,速度无所谓,请教怎么做

网友:
测试一下速度你会发现惊喜!3.0速度需要九根线好像!

网友B:
C 口需要OTG的接法吧?

网友C:
买个转接口就行了,这样A口也能用,C口就插转接口用,购物网站搜“OTG转接口”

网友D:
明显线没接对啊,但也说不通,转换接口又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转接口就行了,这样A口也能用,C口就插转接口用,购物网站搜“OTG转接口” ...

尺寸太大了,就是想缩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口需要OTG的接法吧?

请教otg接法

网友:
输出端应该是有电阻或者某些东西识别输出端的吧   你otg插电脑上能识别,可能就要带某个id角

网友:
TYPC-C之间要在D+D-接一个5.1K到地的电阻吧.

网友:
要么用转接头,或者把颗粒搬到tyepc的主控板上,这样更可靠。改线改不好,烧了U盘或手机就不合算了。

网友E:
楼主真是有想法,但是不是简单接线那么简单吧,最起码要对接口定义有所了解

网友F:
cc1 或 cc2 接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1 或 cc2 接下拉电阻

谢谢,学习了。
看了一下板子,太难啦,老眼昏花的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有想法,但是不是简单接线那么简单吧,最起码要对接口定义有所了解 ...

接口定义了解,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引脚太小了。

网友:
弄个转type c的转接头不就可以了么,又不要速度,几毛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线没接对啊,但也说不通,转换接口又能用了

C口跟原来马克口的OTG一样,需要把其中一个脚接地或者下拉,用于识别主从关系,老式的MICROUSB是四脚、五脚直接短接,现在的C口,好像是短接CC跟地吧(具体的不是太清楚,建议自行搜索一下或者大佬回答。)

网友:
OTG

看看上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