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利利普示波器我感觉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04-24):
1.电池不耐用,用不久就显示低电量了,2节电池是不是应该加2节
2.电池盖设计不合理,上次打开看看,结果就盖不回去了,费了很大劲才盖上,
它没考虑装了电池后,电池盒要膨胀一点,间隙设计不合理,挡住了电池盖,暴力
盖上早晚把主板压出问题
3.测量参数太少,都没有效值,只有平均值
4.看下图,两个测量频率不一样,上面是3k多,可能是把毛刺算上了

总之,还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A:
现在200MHz带宽的鼎阳和普源才1500左右,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200MHz带宽的鼎阳和普源才1500左右,不香么

哈哈,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B:
都升级到示波器了,奈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升级到示波器了,奈斯。

哈哈,不是非常奈斯

网友:
频率计那个问题,几千元的示波器也一样会。

网友C:
众仪703是不是更香?

网友D:
用了n个示波器,现在手上还留着鼎阳荧光台机和正点原子DS100掌机,掌机很难选部分入门级真的差,千元内操控个人体验到最好的是FNIRSI-1013D,可惜性能真的不咋地,要是把性能做到正点原子那样我一定再买,正点原子掌机性能方面真的很好就是操控真不怎么样啊,就算现在熟悉了一点都很难受.楼主的利利普没有用过看参数和正点原子的差不多操控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703是不是更香?

哈哈,那时还没有呢,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n个示波器,现在手上还留着鼎阳荧光台机和正点原子DS100掌机,掌机很难选部分入门级真的差,千元内操控个 ...

感觉操控还可以吧

网友D:
8K的存储深度在ROLL模式不太够,楼主有空帮忙试试这款示波器的触发灵敏度,就是看多高的电平能正常捕捉到,10mv级别看3-5mv电平能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8K的存储深度在ROLL模式不太够,楼主有空帮忙试试这款示波器的触发灵敏度,就是看多高的电平能正常捕捉到,1 ...

哈哈,这个真的没试过,因为没这方面的要求,就是搞个几毫伏的方波,看示波器能不能显示波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了n个示波器,现在手上还留着鼎阳荧光台机和正点原子DS100掌机,掌机很难选部分入门级真的差,千元内操控个 ...

注册名字一串数字,总是有意无意推荐正点电子。

网友:
要灵敏度高,选台式示波器,不太差的,通常2mV/格是标配
与台式示波器价位相当的麦科信平板示波器灵敏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册名字一串数字,总是有意无意推荐正点电子。

额,兄弟我是啥时候注册的啊,qq号而已.正点原子这货要不是不能退货我就退了,操控不好实际使用很坑的,你能想象动一下表笔那机器也跟着颤抖的样子嘛,然后俩拨轮做选择和加减也是挑战.大概是我习惯了迈科信的触屏操作吧,所以都说了1000内感觉触控最好的是FNIRSI.
我已经还就没上数码之家了,因为家元突然负数怄气了很久,今天突然想挑战下把家元挣回来,直接进了人坚的帖子收藏+回复挣点家元.

网友F:
比702S好些吧

我先买了 702S ,又买了 2102S 真正玩的时候,还得是双通道以上。有点后悔了,应该买 2202S 的,这样就不会想着性能不足了。

我还有个台式 1054Z ,不爱用,风扇吵,体积大。

————————-

回到楼主问题

电池盖是不容易盖上,需要技巧。不过我想我也不会经常拆卸。

我貌似在 2102s 上看到了有效值? 也许固件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册名字一串数字,总是有意无意推荐正点电子。

貌似回帖有家元挣我就和你坦白下除了手上的机另外经手的示波器感受吧.
1: 模拟机,自己买的日立20Mhz,之前10几年几款工作机品牌的忘了,没有用数字机之前感觉还行,都是标准机不像现在的数字机差异那么大,捕捉能力很强,就是操作略显专业,信号触发没有点经验还不能搞到同步.缺点就是低时基扑街,显示闪烁加模糊,那些低档机没有存储功能.自己的老机也咸鱼卖掉了.
2:泰克老数字机,临时工作机操作不熟,勉强能用一般功能,显示不爽,然后到手就是旧机反正印象很差.
3:明纬偏老数字机,嗯100Mhz,操作界面中文,基本操作能懂,性能中规中矩,存储深度扑街,也是老机型旋钮自己维修后用起来还稳定.现在还装箱库存待卖掉,可惜没人要.
4:金涵掌机,功能还行,20Mhz当玩具用,但人家是大按键的操控的所以还能接受,性能就不说啦,显示也差,玩具嘛,咸鱼卖掉了.
5:DSO138玩具板,就一个,真的能显示波形.送人了.
6:安捷尼尔10Mhz,唉,算了,比金涵的更难受,退货,.
6:汉泰克100Mhz,玩了一阵,电性能不咋地,操作人性化,就是偶有卡死.退货了.
7:FNIRSI 100Mhz,操控很爽,玩了很久没有发现卡死,PAD属性很爱.50mv起步就证明这机器电性能玩具级别,可惜了,退货.
8:麦科信掌机100Mhz,现在的工作机,唯一一个字,爽,暂时找不到槽点.
还有其他玩过的忘记了,USB虚拟的玩过两款说一下,低价的USB虚拟的尽量不要玩,性能很难做好,然后很危险,我的笔记本被意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册名字一串数字,总是有意无意推荐正点电子。

正点原子,也还行吧

我买了他家的 可调电源  和  t80烙铁, 目前还算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702S好些吧

我先买了 702S ,又买了 2102S 真正玩的时候,还得是双通道以上。有点后悔了,应该买 2202S  ...

702众仪吗,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