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一台电容点焊机对比变压器电焊机测试

楼主(2024-04-24):
电容版,限流2000A,超过2000A保护,电容3.0V均衡板2.9V,三串。
可以点0.3或0.4镍复合带
1.可把镍带点到铜上
2点铝需要镍铝复合带
3两条锯条点不了
4两条壁纸刀可以点到一起

变压器电焊机2000瓦
1可以把两条锯条点一起
2电容点焊机能干的都可以点

网友:
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A:
对于铝的焊接,能不能深入说一下
铝只能和铝焊接吗?焊接铝需要多大电流?我是焊接失败,薄薄铝极耳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
参数设置详细点。
变压器用的啥参数的

网友:
还能测量电流过流保护,厉害

网友:
电容的线比变压器的细

网友:
做的很精细,和成品有的一拼。
根据大佬们的经验,电流参数点焊时间的设置很重要。

网友B:
2000W用几个变压器,我用一个800W的变压器,效果没那么强,还准备搞一台电容点焊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0W用几个变压器,我用一个800W的变压器,效果没那么强,还准备搞一台电容点焊机呢 ...

这是电容的,不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容的,不是变压器

楼主说对比的变压器点焊机是2000瓦

网友:
电容点焊机做得很精致很赏眼

网友:
做的真精致

网友:
     坛里用1000W以上变压器做点焊机的都不多啊

网友:
电容都有过流保护  变压器直接输出   这肯定没办法说明啥   而且笔看起来也有差距      把电容过流保护去掉再多焊mos   保证电流能上去  跟变压器直接输出一样  这才公平

网友:
做的漂亮,同款控制板,求个外壳的详细做法或链接

网友:
个人做成这样已经很哇塞了

网友:
大佬,牛逼的产品颜值都很高。

网友:
变压器这么大功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铝的焊接,能不能深入说一下
铝只能和铝焊接吗?焊接铝需要多大电流?我是焊接失败,薄薄铝极耳我是一 ...

电流不够,还有焊铝要用铝镍复合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