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为某耀20青春版拆机换屏

楼主(2024-04-24):
某为某耀20青春版拆机换屏

同事的,他说之前我帮他换过一次屏,这次又坏了,经检查,又是磕到边角,导致内屏炸裂而损坏。

背面,热风枪直接吹热拆开。

手艺精进也不是坏事,但也不是好事。曾拆IQOO一代游戏版的手机,居然有小中框??

新屏到货测试。

没问题了就开始拆屏和装机。

组装屏现在很便宜了,有轻微色斑、光斑很正常,想当年淘宝买个屏都要小几百。

上胶,橡皮筋固定。

自IQOO手机换屏被压坏内屏出线后,装屏都直接用皮筋固定,没办法,这些屏幕质量都不整齐啊。

网友:
原装屏太贵,国产屏凑合用就行了,手里还有台华为MATE20X  5G版等待中

网友:
某为某耀20青春版拆机换屏

网友:
换屏得花小两百,还值得吗?

网友:
以前用的也是这手机

网友:
花两百换内外屏的话也还行

网友:
还可以,自己动手

网友A:
啥是组装屏幕?难道屏幕型号不一样吗

网友:
能用的屏就可以,自己动手换要胆大心细

网友:
总感觉后换的屏幕不如原装的耐用

网友:
现在的屏不如几年前的屏那么好换了,超薄还有曲面,结构紧凑,防水防尘都上了一定的台阶,没有专业设备一不小心就拆的稀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是组装屏幕?难道屏幕型号不一样吗

收触摸坏的屏,换上触摸,就是组装屏应该

网友:
驾轻就熟了啊

网友:
小中框 没看清楚

网友:
感觉你换屏很简单呢

网友:
国产组装屏触摸不灵敏是个问题

网友:
系统不卡吗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啊

网友:
我就换过手机电池,屏不会换也不敢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