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露营小风扇,更换电池

楼主(2024-04-24):
想着夏天钓鱼,搞个充电小风扇玩玩,某平台下单:2万mAH+照明,收到后拆开看看

收到后的包装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

3档调光,无级调速

开拆了,先看看电机,万用表量量,电机电压6.9V,调速过程中电压值不变,应该是PWM调速吧

看看灯板,25颗2835的灯珠,一颗0.2W?总共5W?没测量,万用表量了下,调光时电压略微0.3V内的变化,估计调电流调光吧?

接下来拆开电池和控制板盒子,3颗并联的18650,上面写着品牌"HONGLI",容量未标,带开关的WX148电位器控制开关和调速,两个按键控制灯光开关亮度和定时,电池连接线用的硅胶线,电路板线路没去研究,什么时候坏了再去研究吧

这电池估计不好,既然拆了就把电池换了吧,4颗亿纬2600上去,这空间最多也就4颗了,所以网上宣传2万、3万、5万mAH的都是虚标

将拆下来的电池测测容量吧,5403mAH,单颗1800,还行,对于这种标称4W的风扇,续航能力可以了,最高速度应该可以用5个小时。

新人第一贴,老爷们,赏点家元币用用啊

网友:
这小电扇带灯的,真的很实用,就是价格有点小贵,要是9.9元包邮,那很多人又薅羊毛了。

网友:
风力怎么样

网友:
这壳子放聚合物应该能上2w

网友A:
看到宏利这个牌子的电池赶紧绕道

网友B:
改装非常好,9.9包邮不

网友:
这样外出方便

楼主:
风力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非常好,9.9包邮不

花了50米,X宝、某多多都不便宜

网友:
里面有三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宏利这个牌子的电池赶紧绕道

这电池这么差啊?不过第一次见到这牌子,以前都是买松下、三星、LG或者亿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宏利这个牌子的电池赶紧绕道

单颗1800mah还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了50米,X宝、某多多都不便宜

50米,这个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米,这个有点贵啊。

确实贵,我买的美的16寸直流变频落地扇,也才不到100

网友:
抠个三室一厅出来,还能再大

网友:
钓鱼的配置。能便宜嘛。

网友:
万能的坛友,什么都能自己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贵,我买的美的16寸直流变频落地扇,也才不到100

求推荐,这个价格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