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无损改造,让路由器多出一根5G天线

楼主(2024-04-24):
上面三张图,是 RAX3000m 路由器的拆解图,结合图片,我们可以知道,三根黑色的线,是连接5G天线的线,其中包括一个内置的天线;两根灰白色的线连接2.4G天线。

如果我们把连接内置5G天线的馈线跟一条灰白线对调位置,是不是5G外置天线就变三根了,相应的5G信号也会变强?
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A:
5G天线能跟2.4G 天线共用的话,你觉得厂家会把他们分开?

标题党!

网友:
5G天线本来就是3个,内置的那个是PCB印刷吧,用外置2.4的直接接5G,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天线能跟2.4G 天线共用的话,你觉得厂家会把他们分开?

标题党!

厂商考虑大众的情况啊,但我不用2.4G,不在乎2.4的信号。

网友:
其实并不会有效果,终端设备一般都是2X2或者4X4很少有3X3的,如果是双频天线,能搜到这个跟5G的信号但是会不会连就看缘分了,如果是单频天线不支持5G频段信号应该比隐藏天线还弱

网友:
天线分2.4G和5G的,不是说随便接就行的,接错了信号反而不好,厂家工程师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B:
天线频率不一样,别换,除非你把外面的天线也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商考虑大众的情况啊,但我不用2.4G,不在乎2.4的信号。

我说的是天线物理特性不支持。

2.4G和5G的天线是不同的,你调换一下,信号甚至更差。

不信你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天线物理特性不支持。

2.4G和5G的天线是不同的,你调换一下,信号甚至更差。

了解,感谢大佬释疑。

网友:
楼上大佬说的很清楚了,路由器天线不是单单一根金属棒,朝天撅着就可以了,而是按照频段或者频率绕成的空芯电感,电感量可以与2.4G或5G匹配,最好不易混用。      如果那么简单可以实现信号增强的话,我拿一根老电视机的1.5米拉杆天线接上,那不是信号更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频率不一样,别换,除非你把外面的天线也换了

就这么干。

网友:
高频天线很讲究的,不能随便换。

网友:
10楼讲的合理

网友:
整个寄过来,我给你设计一支5g的就行了,2.4g设计成内置

网友C:
你用下来感觉这个机子信号强度怎样?
我目前还是原厂固件,wifi测试仪显示信号跟老的K2相比差了不少,2.4和5G一个样,方便的话你也测试一下

网友:
只能说是能用,但是不好用

网友:
楼主这路由器是什么型号,,看上去可玩性不错,,MTK的大部分可以玩OP,,还个有USB

天线多个,信号也差不多

你喜欢测试,就全换成双频天线,,2.4和5.0共用的。。就可以随便接

我不太喜欢那种立杆,,换成内置贴片型,,一样用着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下来感觉这个机子信号强度怎样?
我目前还是原厂固件,wifi测试仪显示信号跟老的K2相比差了不少,2.4和 ...

不好意思,我就这一个路由器,而且我就房间使用,我还特意把wifi信号强度调到了标准模式,没设穿墙模式,房间用没任何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就这一个路由器,而且我就房间使用,我还特意把wifi信号强度调到了标准模式,没设穿墙模式, ...

那你还想改5G天线?
我的意思是你用APP看下信号强度~

网友:
不一样,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