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个二极管玩玩:MBR10100、SR10200

楼主(2024-04-24):
前两天修朋友的风扇电源,要找个12V3A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这才发现有点问题。上图

左右对比印字都清晰

左边轻右边重

散热片不一样

MBR10100

SR10200

网友A:
年份不同,当然有所不同。

网友:
白的是白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份不同,当然有所不同。

不是年份的问题,是仿货,正货TO220都是铜散热片。

楼主:
在历史上确实有一段时间,铝跟白金差不多!

网友:
还从没拆过这东西。

网友:
厉害,第一次见这种创新设计

网友:
一对比就看出好坏了。

网友:
没拆过,这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也能缩水长见识

楼主:
主要是用上去发现不对,器件表面高温,拆解才发现内有玄机!

网友:
仿货,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出 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铝散热节省成本。

网友:
用铝散热就算了,还要隔开

网友:
无限卷成本的结果

网友:
成本啊。所以质量不同正常。反正也能用。

网友:
确实第一次看到这种, 树脂隔开散热肯定不好

网友:
铝的?
手感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网友:
贵金属投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历史上确实有一段时间,铝跟白金差不多!

刚刚发现铝的时候,价格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