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防水轻触开关,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泡水用

楼主(2024-04-24):
外观,和普通金属按钮
但是手感和轻触开关一样

材质应该是锌合金的,电流标着2A

直接沿着下面撬开

顶出来以后就是这样

就这一个防水胶圈

里面就是一个轻触开关

撬开开关就是个锅仔片
这能过2A电流吗

直接通了6A试了两次没事,10A直接烧掉了

2A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和传统的防水开关10A相比还是差的多

网友A:
不能完全泡水用,防水可不是泡水里,估计也就IP65或IP66,泡水里长期至少IP68

网友B:
轻触不自锁。不需要大电流

网友:
防水等级有高有低,这个是放溅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触不自锁。不需要大电流

过大电流通常用轻触开关配合交流接触器...

网友:
这种水泡肯定不行。

网友:
人家规格不是写着吗?2A2A2A,怎么跟10A的比。。。

网友:
二楼说的对,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有点夸张的,所以只能相信一半的话,比如说额定电流6A,使用时不要超过6A,3A才最安全;防水等级也不是完全防水,而是防止下雨淋水或者溅水,肯定不能直接泡水里的。要想完全防水,肯定直接用树脂胶灌满的。

网友:
防水有等级,不是说泡水里,电器泡水里都是有风险的

网友:
楼上讲的对,防水也有级别
另外尤其那个手表的多少米防水更是不好理解,三十米防水五十米防水,最初我的理解是能水下30米或者50米不进水,结果人家不是这个解释

网友:
防水分浸水(深度)和溅水,这种属于防溅水的吧,早年防水手表,洋货可以在水田里泡半年挖出,上发条后照走不误。
至于2a开关,那就是瞬间值吧,因为锅仔片属于按下接通,松手断电的类型。

网友:
这明显只是偶尔防一下淋水、溅水什么的,泡水使用是不可能的。

网友:
看着还是合格的

网友:
这个不能泡水,滴落的泼溅的水还可以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防水可不是指泡水里 完全泡水用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泡水用,防水可不是泡水里,估计也就IP65或IP66,泡水里长期至少IP68 ...

一般说的算上半部分泡水,下半部分肯定不能弄水

网友:
“10A直接烧掉了”还是破 坏性测 试

网友:
泡水不行用

网友:
看外壳像是黄铜的